关于pic内部eeprom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0-07-08):
现在我用pic16f877a的eeprom,遇到了些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就是将一些数据存入了eeprom,而后需要读取其中的数据。但我再编译运行别的程序,去读之前写的那些数据就读不出来了,读的数就是0xff,好像是被初始化了。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A:
固化程序时有是否清除EEPROM内容的选项,取消该选项即可。

楼主: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啦!

网友B(2015-03-27):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勾上“Preserve EEPROM on Program”这个选项之后,烧写程序之后EPPROM里面的数据还是被清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