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rds功能FM芯片-----

楼主(2010-07-08):
能发送rds信息,实现AF功能;
较强的技术支持,谢谢!价格暂不考虑;

楼主:
AF----Alternative Frequence
RDS广播的精髓在于,它的AF和TA功能!通常一个广播电台想扩大它的覆盖率,肯定会进行多个频率点的发射,比如某个电台就是107.5和100.8MHZ两个频点,当你开着车听着100.8,去到某个地方的,信号忽然变差了,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将就着听,差点没关系;二是自己手动把频率调到107.5MHZ试试看清不清楚(开着车好危险的)。
这时候,如果你的汽车收音机有RDS功能,就爽多啦!开了AF功能,如果你正在收听的电台的信号电平很好,它是不动作的,当信号低于某个水平的时候,AF功能会自动搜索当前电台的其他的发射频率(这个过程你是不知道的,而且是绝不会误串到别的电台上去),当AF找到另一个信号比原来的好、稳定的频率时,就会自动跳转过去(当然,节目还是一样的)
换一种情况,你一直听着广州电台,可是车子已经开到了深圳,100.8早已经没有信号了,这时RDS的AF功能也会搜索广州电台在深圳的另一个发射频率的,让你收听的节目没有间断。

网友A:
日本理光有一款

网友:
推荐ROHM BU2682.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0755-26038078

楼主:
ls 技术支持能搞定AF功能吗?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一级代理,有专门的技术支持。原厂也会配合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给我电话吧。或者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你好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B:
感兴趣,详细一点

网友:
带FM收发功能+RDS。高端车载产品。

网友C(2013-08-18):
可提供RDS技术支持,成功的经验,前装品质的要求,欧洲客户的认可,你完全可以信赖。

网友D(2021-11-14):
引用 网友C:
可提供RDS技术支持,成功的经验,前装品质的要求,欧洲客户的认可,你完全可以信赖。 ...

你好 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