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我分析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0-07-08):
哪位能帮我分析这个运放电路 R2接单片机引脚
求输出IO+的公式

网友A:
恒流源电路

网友B:
io=ui/r29*(75k/150k)

网友C:
是恒流源,不过输出电流计算公式不对!!!!

网友D:
公式是对的

网友E:
公式不对.

网友D:
io=(ui/r29)*(75k/150k)=Ui/200

楼主:
问下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F:
(1)Vp=Vn
(2)Vo=Vn/R10*(R10+R12)=3/2Vn
(3)(Vi-Vp)/150=(Vi-V1)/(150+75)
        V1=3/2Vp-1/2Vi
(4)0.1I=Vo-V1=1/2Vi
        I=5Vi(mA)=Vi/200A
        i=Vi-V1/225k忽略不计(1)Vp=Vn
(2)Vo=Vn/R10*(R10+R12)=3/2Vn
(3)(Vi-Vp)/150=(Vi-V1)/(150+75)
        V1=3/2Vp-1/2Vi
(4)0.1I=Vo-V1=1/2Vi
        I=5Vi(mA)=Vi/200A
        i=Vi-V1/225k忽略不计

网友C:
反相端节点电流满足:Vn/150K=Vo—Vn/75K   => Vo = 1.5Vn            ①
正相端节点电流满足:Vi—Vn/150K=Vn—V1/75K  => 3Vn=Vi+2V1     ②
①   ②    => Vo—V1 =0.5Vi
I=Vo—V1 /100
=> I=Vi/200  A
i忽略     !!!!

网友B:
反相端节点电流满足:Vn/150K=Vo—Vn/75K   => Vo = 1.5Vn            ①
正相端节点电流满足:Vi—Vn/150K=Vn—V1/75K  => 3Vn=Vi+2V1     ②
①   ②    => Vo—V1 =0.5Vi
I=Vo—V1 /100
=> I=Vi/200  A
i忽略     ...
引用 网友C:

io=(ui/r29)*(75k/150k)=Ui/200 (A)
不一样吗?

楼主:
看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哦 在学校没读什么书

网友G:
io=(ui/r29)*(75k/150k)=Ui/200 (A)

网友H(2010-08-31):
这种问题,图中应当尽量多地给出电路结点标号,方便

网友I:
计算过程都清楚了!很好

网友J:
C30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K:
11L的通俗易懂些!!!

网友:
C30是避免引起自激!

网友D:
回复 网友L:

是个积分电容,主要作用不是防自激,是让输出更平缓.

网友M:
那照这样算起来,三极管都没起作用啊?三极管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M:

扩流作用....这个也太明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