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关于STM32操作外部Ram的字节寻址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在项目中使用到STM32,由于内存不够用,通过FSMC连接了一块IS61LV25616的512K的SRAM,但是发现FSMC设置宽度为16BIT宽度后,我没有办法以字节为单位寻址,对内存的一次读写都必须是2byte。
想问一下stm32没有自动在内部用硬件做这样的处理么,比如在设置了外部储存为16bit宽度时,写入字节寻址的一个byte时读入2byte,然后自动与要写入的byte合并后再以16bit宽度写入外部ram .
还是说这些操作必须是用户在应用程序中通过程序实现的,因为如果只有程序实现的话,要是在开发过程中发现内存不够用而需要扩容内存,那么很有可能之前开发的代码所有字节访问地方都需要全部更改,否则就只能选择外部ram接口为8bit的。
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办法以字节为单位寻址?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我的fsmc的 设置如下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p.FSMC_AddressHoldTime = 3;
  p.FSMC_DataSetupTime = 3;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1;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在程序中我定义了一个很大的数组
#ifdef ExtRamOnbord
#define NETSENDFIFO_MAXLEN 131072
#else
#define NETSENDFIFO_MAXLEN 40960
#endif
static U8 NETSENDFIFO[NETSENDFIFO_MAXLEN];

然后在初始化代码中加入
        U32 i;
        for(i=0;i<NETSENDFIFO_MAXLEN;i++)
                NETSENDFIFO[i]=(u8)i;
在调试窗口中看到内存地址为0x68000000开始的地方,赋值NETSENDFIFO[1]的时候0x68000000和0x68000001都变成了0,赋值NETSENDFIFO[1]的时候这两个地址都变成了0x01,赋值NETSENDFIFO[2]的时候0x68000002和0x68000003都变成了0x02,赋值NETSENDFIFO[3]的时候0x68000002和0x68000003都变成了0x03,....执行完后0x68000000 开始的内存值从MDK的窗口看是0x01 0x01 0x03 0x03 0x05 0x05 。。。。

网友A:
这种现象的确有问题。

你的硬件线路是怎么连接的?好像没有接NBL0和NBL1信号。

楼主:
晕,果然没连,赶紧飞上去试试。。。谢谢谢谢

网友B(2010-08-13):
我曾经也遇到怎么样的问题,但是我的NBL0和NBL1信号有接,A0没接,最后接上A0就好了

网友C:
香主居然一眼就看出了楼主得哪里没接,实在是佩服

网友D:
能够从现象直接判别出硬件的连接问题,不知我何时能达到这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