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布线

楼主:
最近在布一块模拟电路的板子。我在网上一些布线经验里看到,电源和地如果在同一面应该相互靠近,减小环路面积。但是又有人说对于PCB里没有布线的区域可以放置覆铜,平衡接地面积,顺便起到隔离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话,电源和地线围成的环路面积不是加大了吗?
图片如下

楼主(2010-07-08):
如上图,红色矩形区域是我用填充铺的地,他们与就近的地线相连。没有使用地平面,使用的是地走线。

楼主:
对于一些关键的信号线使用地线隔离的时候,隔离地线是不是一端是悬空的?还是说在原来的地环路上又增加了一个环路?

网友A:
尽量 不要有 直角、 锐角的 线条 或 覆铜

网友B:
电源和地线围成的环路面积不是加大了吗?

那得看电流怎么走了

寄生参数很重要 特别是高频电路

楼主(2010-08-21):
实在是,没有满意答案。
我**,无法结贴。
等有一天我找到了答案,我会自己贴在这里的。

网友C(2011-03-21):
回路面积最小原则是没错
回路面积小可以使回路包含的其它功能电路少,受影响也就小
回路是按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的

楼主可以这样想,一个理想完整的地平面,为什么不怕回流路径从边沿流导致面积增大呢?
因为电流会选择最小阻抗的回流路径

当然就楼主所发的两张图而言,只是区域铺铜,没有完整的地平面,但如果除区域铺铜外,人为画的有回流地线 就这两张图而言,看不出电流会专门从铺铜区域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