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0 棘手问题

楼主(2010-07-08):
情况描述:产品是阀门角度反馈仪表。角度的反馈是通过1K电位器的阻值来反馈,当阀门转动时也带动电位器来变化。电位器的一端接VCC,另一端接GND.中间抽头通过10K的电阻进入单片机的ADC输入端。我的ADC用的是MSP430F2232内部的ADC10,参考电压(VREF)是VCC.我的VCC是通过LDO(AMS1117-3.3)供电的 .
假设当前电位器的阻值是X
ADC采样值的公式应该是:采样值 = ((X / 1k) * Vcc)/Vcc * 1023 ;
按此公式来讲,采样值是与Vcc无关的。但是当我的Vcc因为负载增加,VCC会降低0.02V左右。这时我的采样值也会减小,大概会减小3-4的范围。负载一直加在上面,采样值一样是比原来小3-4的范围。
软件:我的方法是采10次,去掉3个最大,3个最小。剩下4个取平均值。
辛苦诸位看一下,怎么解决比较好。可以从硬件,也可以从软件角度。

网友A:
肯定有关啊 参考电压应单独供电,而且1K电位器的VCC端电压应保持稳定的,不要上下浮动的太厉害

楼主:
因为我的地线比较长有10cm,我发现当电流增加的时候,地线上有几十mV的电压。

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B(2010-08-12):
1)能不能把“1K电位器”换成一个阻值大的呢,减小电流,这样VCC电压波动就小了;
2)增加地下宽度可以减小压降;
3)AD值有两三个LSB变化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