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画板小问题

楼主(2010-07-08):
用Protel99se画板几年了,但数量不多,请高手指点上图这个布线是怎么画出来的,主要是那个线宽的切换,还有就是在有些焊盘和处那个形装如何画出来的。现在的很多开关电源都是用这种方式布线的。

网友A:
不走线,直接画铜皮

楼主:
确定都是这样画的,那这样也挺麻烦的吧,像有的形状还比较特别。

网友B:
关键字"负片"

网友C:
是铺完铜然后再割的吗?

网友D:
根据不同的网络,分开铺铜,

网友E:
很简单的,自己试试就知道,就是不同的网络,分开铺铜,

网友F:
那是铺铜的结果

网友G:
在布线规则中设置好相应的最大,最小线宽,在实际画线时,线宽可以配合相应的快捷键做适当调整的!当然对大面积铺地,可采用大面积敷铜来完成!

网友H:
如果板子很大元件很多那直接铺铜的法子就不好使了。

网友:
其实找个教学视频就解决了 画pcb一种是抄板  还有就是知道电路原理直接连线

网友I:
布线是注意线距,线宽等,分开铺铜也可以实现

网友J:
分开铺铜~·很简单

网友K:
负片也行,不过就你这快板的话,是铺铜。

网友L(2010-09-04):
直接用线画,重复画就OK了,先去掉工具——优选项——Options——Automatically remove的选项的勾

网友M:
线框切换可以用泪滴

网友N:
又一次老板让抄板,抄的也是这个类型的板子,不过我不会画这样的走线。不知道这种手法的名字叫什么呢?

网友N:
o 晓第了 就叫负片。

网友O:
先用小线拉通,再覆铜或者用线一根一根拉出来,不像是负片画法。

网友P:
覆铜  然后用圆弧走线进行修饰、调整。画这种电源板听说还是protel用的最多。

网友Q:
这块板子比较简单的,可以用重复画线,不过听LS的各位都说用辅铜,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