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板子支持U盘?

楼主(2010-07-08):
MCU是STM32F107,如何让板子作为USB host支持和U盘的数据通信呢?

网友A:
首先需要基于STM32F107的USB HOST代码

其次需要支持MASS STORAGE的USB HOST 代码

最后需要文件系统来识别U盘中的文件

楼主:
楼上能说得具体点吗
我在ST官网上下载了UM0721(USB on-the-go (OTG) FS library)、UM0424(USB-FS-Device development kit)的文档和源码,(可惜UM0721的工程不能用keil4正确打开)。但不知怎么用,请指教。

网友B:
目前ST没有免费的2楼所说的代码,3楼说的这些源码只是底层的驱动,如果你自己做2楼提到的部分,可能需要UM0721的内容。

UM0424的内容是做USB设备的,不是做USB Host的。

楼主:
谢谢二位的关注!
那么是否可以移植某USB host代码到目标板呢?

网友B:
谢谢二位的关注!
那么是否可以移植某USB host代码到目标板呢?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会做,肯定是可以移植的。

楼主:
香版主能否推荐一版代码,虽然我也看到网上有usb host的代码,但不知道哪个真可用、可移植

网友B:
香版主能否推荐一版代码,虽然我也看到网上有usb host的代码,但不知道哪个真可用、可移植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研究,无法推荐。

网友C:
网上USB Host的代码移植不难,麻烦的是底层驱动,对USB的控制和访问。

在STM32105/107上编写出稳定健壮的USB host driver,算你牛。

楼主:
关键是STM32F107虽然也OTG,但不支持OHCI
哪位仁兄能推荐一个比较容易移植过来的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B:
关键是STM32F107虽然也OTG,但不支持OHCI
哪位仁兄能推荐一个比较容易移植过来的代码,不胜感激!
引用 楼主:

STM32F107虽然也OTG,但不支持OHCI”,这句话是什么意思?OHCI是一个USB Host Controller,需要一个USB Device才能支持,OTG本身就可以作为Device啊,??

网友D:
做这个方面,困难点的就是底层驱动了

楼主:
“STM32F107虽然也OTG,但不支持OHCI”,这句话是什么意思?OHCI是一个USB Host Controller,需要一个USB Device才能支持,OTG本身就可以作为Device啊,??
引用 网友B:

OHCI规范是从寄存器级详细对主机控制器进行了描述。STM32F107并没有这些寄存器,也不符合OHCI规范。如HcRevision(控制器版本号寄存器),若HcRevision寄存器中的Revision域是0x10,则表示遵循OHCI 1.0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D:
UM0721(stm32_usb-otg-fs)倒是提供了几个源文件,貌似底层驱动,但那几个源码有问题,很多函数没有原型,没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UM0721(stm32_usb-otg-fs)倒是提供了几个源文件,貌似底层驱动,但那几个源码有问题,很多函数没有原型,没法用。唉,难道说无路可寻?
引用 楼主:

有路的,和ST的代理联系。

网友E:
函数没有原型确实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