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瞬间恒定的大电流(20A内),瞬间的高压(1000V)

楼主(2010-07-08):
如题,如何设计一个恒流,可以在0~20A之间数字可调! 又如何能产生瞬间高压1000V(且可数字调节待生成的电压值,可在45V~1000V)

网友A:
你这个“瞬间”,时间有多长?

楼主:
5ms之内,一般为2ms

网友B:
1000A*20A=20000W,瞬间2万W,比较麻烦

楼主:
不是,我说的不是两个同时,是先后的!先恒流20A内,完了之后1000V

网友A:
“先恒流20A内,完了之后1000V”
那更难办。

网友C:
你这个恒流的电压值在多少伏变化?

QQ:969391634

楼主:
0~5V间变化

网友D:
可做,但难度大;
难做,但也还有办法做出来。
一个电流不可逆的低压电流源,再并一个高压直流编程电压源...

网友E:
这东西干什么的,激光器?

网友D:
但如果要带容性负载,那就别玩了

网友F:
你可以了解一下浪涌发生器或者静电放电仪,不过这些仪器的价格都不菲,单单里面那个放电开关就是上万的,呵呵

网友A:
12楼:
用不着那么贵吧?
楼主要的这个东西,硬件成本大概千元以内搞定。

网友G:
搜索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 以及匝间冲击耐压测试仪

楼主:
这是用作二极管检测的

网友A:
二极管检测用,电压输出必须有足够大的内阻,否则二极管被击穿时虽然时间只有2ms,也可能损坏电源,并造成二极管爆炸伤人。
2ms对电子电路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不太复杂的电路即可实现。

楼主:
1.  首先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规定在2ms或者0.5ms的时间(此时间必须可设置)给二极管一个10A~20A的大电流(此电流同样可调节),测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然后测反向耐压和漏电流:1。给二极管一个反向的电压(此电压由二极管的芯片资料给出:及反向耐压),时间也是几毫秒(同样可设置),测出此时的漏电流(uA级别)2。给二极管一个反向的漏电流(uA级别,可设置),然后测他所能承受的反向耐压(可为45V~1000V不等)

网友A:
又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把你的要求全说清楚再讨论吧。

网友A:
说完了?
“可调节”,是连续可调还是分级可调?分级的话,步长多少?
“uA级别,可设置”,1uA还是999uA?步长?
……
连第一第二第三都没有分清楚。
“1。 首先……”,那么“2。……”在哪里?

楼主:
完了,该说的都说了,不然你给我添加问题算了!光说不答,哪怕一个想法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