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和射频标签基本

楼主(2010-07-08):
给像我一样的新手扫扫盲哈。附个节选看要不要啦

摘要
    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从技术上理解,物联网理解是指物体通过智能感应装置,经过传输网络,到达指定的信息处理中心,最终实现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自动化信息交互与处理的智能网络。
    从应用上理解,物联网是指把世界上所有的物体都连接到一个网络中,形成“物联网”,然后“物联网”又与先有的互联网结合,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达到更加精细和生动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
    对全部的硬件电路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包括串行LED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和工作原理,ADC / ADC转换器,查询式键盘,温度传感器的应用等。接着对软件部分也作了仔细的思考,按模块进行结构化程序设计,包括显示、键盘、ADC / ADC转换、温度控制和温度传感器的程序说明并画出各子程序流程图等。最后进行了系统整体调试。
温度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将温度经过热敏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进入单片机进行ADC / ADC转换成数字量后,通过LED静态显示电路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出来,同时显示电路还将显示设定的恒温值且通过键盘可以改变设定值的大小。
最基本的RFID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射频标签(Tag):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附着在物体上标识目标对象;阅读器(Reader):读取(有时还可以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可设计为手持式或固定式;天线(Antenna):在标签和读取器间传递射频信号.电子标签中一般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在实际应用中,电子标签附着在待识别物体的表面。读器可通过射频电路无接触地读取并识别电子标签中所保存的电子数据,从而达到自动识别体的目的。通常阅读器与电脑相连,所读取的标签信息被传送到电脑上进行下一步处理。射频识别系统工作过程中,空间传输通道中发生的过程可归结为三种事件模型,本文以此三种事件模型的描述来介绍射频识别系统的典型工作方式与工作流程。射频标签与阅读器(读写器)之间通过两者的天线架起空间电磁波传输的通道。细分射频标签与阅读器之间的电磁耦合,包含两种情况:即近距离的电感耦合与远距离的电磁耦合.在电感耦合方式中,阅读器一方的天线相当于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射频标签一方的天线相当于变压器的次级,因而也称电感耦合方式为变压器方式。电感耦合方式的耦合中介是空间磁场,耦合磁场在阅读器线圈初级与射频电路射频标签线圈次级之间沟成闭合回路。电感耦合方式是低频近距离无接触射频识别系统的一般耦合原理。在电磁耦合方式中,阅读器的天线将阅读器产生的读写射频能量以电磁波的方式发送到定向的空间范围内,形成阅读器的有效阅读区域,位于阅读器有效阅读区域中的射频标签从阅读器天线发出的电磁场中提取工作电源,并通过射频标签的内部电路及标签天线将标签内存的数据信息传送到阅读器。电磁耦合与电感耦合的差别在于电磁耦合方式中阅读器将射频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发送出去;在电感耦合方式中,阅读器将射频能量束缚在阅读器电感线圈的周围,通过交变闭合的线圈磁场,沟通阅读器线圈与射频标签线圈之间的射频通道,没有向空间辐射电磁能量。

网友A:
内容挺多的,我觉得射频识别 主要就是门卡 和 ic 卡 之类的吧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B:
踏破铁鞋啊: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