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瞬间恒定的大电流(20A内),瞬间的高压(1000V)

楼主(2010-07-08):
如题,如何产生瞬间恒定的大电流(20A内),瞬间的高压(1000V),时间最长5ms,一般为2ms.

网友A:
40J-100J……输出功率20千瓦,有点难度,电容阵列吧,变压器估计也不错……

网友B:
20A5ms, dian ya die luo <10V, dian rong >10000uf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it is easy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请问上面的大侠如何做啊! 1000V的高压是需要可调的,具体可以设置为45V到1000V这样的情况

网友C:
记得网上有个做电子灭蚊器的电路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你参考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的啊 呵呵

网友D:
大电流我知道用电容并联容值够就可以,但是同时大电流又高电压比较难吧!

网友E:
这东西搞出来你准备用来干什么,如果你测试的时候不小心被击中的话,很容易出事情的,不建议没有做过强电的人去做

网友F:
说简单又不告诉被人,太无聊了

楼主:
大电压和大电流不是同时的

楼主:
1.  首先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规定在2ms或者0.5ms的时间(此时间必须可设置)给二极管一个10A~20A的大电流(此电流同样可调节),测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然后测反向耐压和漏电流:1。给二极管一个反向的电压(此电压由二极管的芯片资料给出:及反向耐压),时间也是几毫秒(同样可设置),测出此时的漏电流(uA级别)2。给二极管一个反向的漏电流(uA级别,可设置),然后测他所能承受的反向耐压(可为45V~1000V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