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87的GPIO读取不到实际电平值

楼主(2010-07-08):
我设置LPC2387的引脚,比如P1.31为GPIO,输入方向,当外部将其拉高时,用万用表测试得电压为3.3V,但是读取IO1PIN的值,对应的引脚电平却是0.

我也试了高速GPIO,一样读不到正确的电平值,我设置了上拉,下拉,浮空模式也一样读不到正确的值,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问一下ARM2200现在大约多少钱?

网友B:
傲能不是GPIO模式。IO管脚复用,请确认管脚模式。

楼主:
PINSEL0 &= 0xff0fffff; //设置P0.10 P0.11作为GPIO,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B:
具体我不太清楚,没用过这款。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