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设备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一个USB设备,是可以用主机的USBVBUS做为电源来供电的,当然也可以用自己的电源来供电,可是,这两个电源是怎么自动切换的呢?
二极管之类的方案就不用说了,这个肯定会有电压损耗;
看到有人说可以用MOS管来做,哪位用过这种电路指点一下,有别的方案也行!

楼主:
再不顶就沉了
设计USB的同仁应该很多的啊

网友A:
用MOS管当然压降最小了,其开关即栅极电位用主机电源控制即可实现,从机电源串在MOS漏源回路中,栅极通过电阻接地,MOS管用P沟道的,同时将栅极接在主机电源上,这时只要主机有电MOS管即截止,否则MOS管导通。

网友B:
只会用集成芯片的人飘过
如果你的系统靠锂电池供电的话,还要考虑锂电池的压降,充电等问题
现在的电源管理芯片差不多都有这些功能,可以快速集成在你的应用中

看过了bq24073这个系列的功能后,我只能感慨:
正是有了TI出的各种应用的芯片,让搞板级应用的越来越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