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了!

楼主(2010-07-08):
项目中想出9V 50Hz交流电,现场只有380V交流电。
380转9变压器不好买,
自作聪明 买了个220V转6V的变压器,接到了380V上,一上电变压器就烧了!而且板子上的铜皮也鼓了。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电流大了吧

网友B:
楼主还不知道变压器是如何工作的,不烧才怪。

网友C:
220V是变压器工作的额定电压,接上380V,不烧才怪呢

网友D:
你电压加错了吗?还是把线搭错了哦。。。

网友E:
任何现实中的器件都有适用范围,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

网友F:
买两个220V转6V的,初级串,次级也串,如果没输出,把任意两个头对调即可。

网友G:
大蚂蚁说的对,这个办法简单实用。
还有个办法,买个380V调压器,将380V调低至220V, 再接220V转6V的变压器,也可

网友B:
8楼:
你的主意当然可行,但成本高了。
买个控制变压器,要初级380V带220V抽头的,次级电压任意(空着不用),仅使用初级,当个自耦变压器用。
这样的控制变压器如BK100价格比调压器差不多低一半。
7楼蚂蚁的成本最低。

网友B:
串个电容是个办法,成本低。缺点是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大,不适合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大的情况。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在哪个城市。
大城市里可以定绕380/9的变压器,从体积重量等因素看,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定做一个变压器吧,省事

网友F:
串个电容,弄的不好就烧了。;P
不见得非要励磁电感*电容=10H*uF,RLC串联谐振50Hz让初级绕组成为纯电阻。
任何电容的串入,都会将回路电流对电压的相角向前移,在谐振频率上,回路电流只受电阻限制,频率从在0.5~2倍范围,效果非常明显。那么电容的取值范围,就有16倍的一个禁止区间,如变压器励磁电感为10H的话,电容2.5~40uF都要禁止。:lol

网友B:
又想起了我弟弟的电风扇。
我弟弟嫌电风扇在最低档时转速还太快,就串了个电容,结果串电容后转得更快。

网友I:
啥都别凑或了。若是产品的话,按技术参数采购或定制。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想知道烧的原因!
220接380上,是不是因为绝缘的原因呢?

网友B:
17楼:
一般不是绝缘问题。
现在的变压器都是用高强度漆包线,抗电强度可以达到1~2kV甚至更高。
烧的原因,是220V绕组接到380V上,铁心工作到了铁心磁饱和区域,磁通密度无法再增加,感生电动势太低,故初级电流过大(估计是正常电流的至少3~5倍)。该电流在初级铜线电阻上的功率太大,发热过甚而烧毁。
你的变压器,不是一接上立即烧毁,而是需要一两秒时间。若是绝缘问题,烧毁时间不到0.1秒。

网友I:
是那个VS(伏秒值)作的怪....

按理想变压器,啥事都没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网友J:
长见识了,怪不得曾经见过烧焦了的变压器,原来是这样烧成的~~~

网友F:
蚂蚁禁止的区域是对的。。。
但是俺觉得蚂蚁操心操错了两回。。工频系统,咱们就不用操心那个频率变化两倍了
初级最多工作电流就是几十毫安,再多的就不用管了。。 ...
引用 网友K:

由于赶着要关电脑赶路上班,14楼中小数点弄错了一位,实际上10H励磁电感的变压器,50Hz谐振需要串1uF的电容,上下偏一倍,那应该是0.25~4uF, 这个范围的电容,电工的手边随处可见:小台扇的1.2uF裂相电容,0.22uF的X安规电容...

俺没说要工频去上下变一倍,只要RLC本身的频率上下变了一倍,不也是一回事?

一般而言,变压器的犁磁电流大约是满载电流的1/10~20, 这个主要是无功电流,基本上是感抗起作用。那么10H励磁电感的变压器多大容量?大约150-300VA左右的就是了。

网友F:
200VA左右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就那么三两欧,咋能不管呢?谐振了就是一个工作寿命以秒计的15KW电炉

就算是2VA的小铁牛(EI35吧),初级也是两三K电阻,谐振了,就相当于20W的烙铁,散热面积60cm^2左右,温升差不多200度了,不烧才怪事

网友F:
9V200VA的不容易,那就说说2VA的说吧,大约1000H量级,大约串103的电容谐振,楼主可能会找不同的电容去试,试到252-403的范围,就可能挂掉。

网友F: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试验才有结论,不然站不住脚东西就太多了。

二极管反向电流超过某一阀值可能永久击穿,这个不用试验了吧

网友L:
不烧才怪呢

网友F:
不说了,请楼主用试的办法去解决,不就买几个电容嘛。:lol

网友M:
拿两个220V的变压器串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F:
电工都知道电容的串入会让回路电流相角超前

另外一个问题,是串电容引起的谐振属于电压谐振,这种情况发生时,励磁电感及电容上的电压都会比较高。
好在铁损降低了回路的Q值,电压不会太高。不过由于变压器的额定伏秒积的裕量都不多,工频的大约30-50%的样子,也就是说谐振电压提高30%,磁导率就下降了10%了,再高就进入一个非线性的“饱和”过程,用来做小功率交流“稳压”是可以的

网友F:
通常,这得从微份磁导率说起,不同磁密下,磁材的磁导率不同。对软磁材料的饱合磁通密度的定义,是磁导率下降到初始磁导率的90%时磁通密度,一般设计工频变压器时,会将工况磁密按额定磁密降额20-30%使用。一个变压器设计完成,其额定伏秒容积就固定了。

网友F:
因此,34楼所指不属实

网友N:
楼主看来对基本电器原理了解太少啊,220V变压器怎么能接到380V交流电压上呢,你若想短期使用可考虑采用调压器由380V调出220V交流,再使用你所购220变压器,但你所购变压器输出是6V非9V,只能电路上做电压转换处理了;若长期使变压器工作在此现场,只能到有资历的变压器厂家订做符合项目要求的变压器了!

网友O:
蚂蚁哥,看来做电源的磁路实力确实强。
小弟汗颜!
能不能给兄弟们推荐几本磁路的书恶补一下?
先替众鸟谢过!!!~~~

网友F:
:L:L:L:L:L:L:L

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

网友O:
有这本书。只是一直没看。谢过!!!:kiss:

楼主:
原来这么复杂!:L

网友P:
220 用 380 功率明显大了 产生的热量也多 不烧也怪

网友Q:
拆了按380VAC重绕得啦!
若不会绕,到市场里找一家出钱绕.

网友R:
把380V接两根线到变压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S:
所以的电器都有额定电压 变压器同样呀

网友T:
你可以取一根火线,取一根零线,接成220V交流电,在一个交流的变压器,不就可以等到你想要的9V交流电了吗?

网友U:
用两个串

网友V: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lol

网友W:
人民电器好像接受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