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9p848A EVB仿真PWM信号出不来

楼主(2010-07-08):
求助69p848A,使用69P48EVB板硬件仿真,pwm信号出不来,使用中AD功能使用正常,就是PWM功能不正常,但是仿真板上面PWM功能的等会点亮(LDI PWM0CON,01H,运行这条语句的时候)。下面是我写的PWM测试程序,请斑竹指教!
PWM0CON      EQU      20H  ;PWM0控制
PWM1CON      EQU      21H  ;PWM1控制
PP0L              EQU      22H  ;PWM0周期低四位
PP0H              EQU      23H  ;PWM0周期高四位
PD0L              EQU      24H  ;PWM0占空比低两位
PD0M             EQU       25H  ;PWM0占空比中四位
PD0H              EQU      26H  ;PWM0占空比高四位

LDI      PP0L,00H
LDI      PP0H,02H
LDI      PD0L,0
LDI      PD0M,05H
LDI      PD0H,0
LDI      PWM0CON,01H
CALL   S_R;这个指令是点亮一个LED灯,这里工作正常
JMP $

网友A:
初步看启动PWM是没有问题的。不过LZ应该将PWM引脚设置为输出口,可是看不到LZ对芯片引脚的输入输出的设置。LZ可以将PWM端设置为输出,然后检查一下EVB设置载测试下。

网友B:
我们在追忆中展望在展望中调整着向前的步伐

楼主:
呃,发现我们公司的这个EVB全部坏了,惨了!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这么杯具啊……

网友D:
那你们怎么办?

楼主:
6# happy_10 摸着石头过河,写完了就烧呗!!呵呵

网友E:
哈哈,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