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级管 的电阻搭配问题

楼主(2010-07-08):
这两个电阻怎么选值呢  才能让三极管饱和  放大倍数比如说100   IC的最大500

楼主:
还有  就是如果能让三极管饱和 那么res2的电阻大点好  还是小点好呢

网友A:
5K的可以换成200K的,res2在1K左右吧,试试看看行不?

网友B:
r小点容易饱和。根据电流大小算,基极电流大于5ma就行,另外,要注意res2的压降要在3.2以内

楼主:
这个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让三极管饱和    另外,要注意res2的压降要在3.2以内?

网友C:
Ie看你的需要先定下来,比如10ma,然后计算R2,如果饱和,VE=3.3-Vce(sat)约为3.0。R2=VE/Ie=300.
ib=ie/100=0.1ma,R1=(5-Ve-0.7)/ib=1.3/0.1=13K.
over

楼主:
另外,要注意res2的压降要在3.2以内?

网友D:
就是一个射随器。
Rb/Re=0.3就行了,会有点误差

楼主:
我就是想用npn的三极管吧5v的电平转换成3.3v的  我不知道电阻咋选择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工作在饱和状态,又何来放大倍数?理解上有问题。

网友F:
这个电路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现今对电路的分析是一个动态的,不可以像高中时期用静态的思维来看了。

这个电路,第一阶段 首次上电。此时,E=0V,若B基有信号,三极管导通。导通后,为另一阶段,此时的E电势=VCC,此时,B极的电压VB最多也就是=VE。因此,电路会关段。也就是说,当B基的信号一直存在时,这个电路会在  开/关之间不停的转换。  假如这里能够引用PWM概念的话。此时输出的电压应该大约是 (VDD-0.7(0.7是个假设值,也可能是0.3V))/2大约是 1.3V。(又因为在三极管导通前的瞬间会有一个放大的阶段,因此,实际测量电压达不到1.3V)

本人对电路也不是很精通。或许是这样的。准备接砖

在三极管的开关应用中。对于NPN型的管子,建议,E极最好直接接地。对于PNP的管子E极最好直接接VDD。这样做是为了确保E极的电压是稳定的,不会随电路变化而变化。
当然,其他复杂的情况除外。

另:楼主所说的饱和即为导通,导通就导通,放大就是放大。两者是三极管不同的工作状态

对于上述图纸,若 VB=VC>VE,则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即开关的导通状态。
                    若 VC>VB>VE,则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若VC>VB<=VE,则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而上述图纸中的VE却不是固定的,会随电路的导通判断而有所变化。

网友G:
楼上好像是哲学系的。

楼主的电路是射极输出器。
一般情况,射极输出器中三极管是不会饱和的,因射极输出器中基极电流由接到电源的一个电阻供给,对NPN管,基极电位不会高于集电极电位。
但楼主的图不同,基极和集电极是两个不同的电源,基极由5V电源供电,集电极接到3.3V电源上,这就有可能使三极管进入饱和。
以图中数值看,如果饱和,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约1.3/5=0.26mA,发射极电流约26mA,故发射极电阻大于123欧时管子饱和。

楼主:
还有 就是三极管工作在  开关状态会经过  放大区么  要是经过 为啥呢  单片机的IO不是  0  就是1

网友G:
14楼:
三极管从一个开关状态(例如截止)变化到另一个开关状态(例如饱和),必经过放大区,虽然时间很短。
单片机的IO引脚,从0到1或者从1到0,也是需要时间的。此时间一般在单片机的datasheet中都可以查到。

楼主:
难道是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的时间?

网友F:
难道是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的时间?
引用 楼主:

很多不是理想状态下.

PCB板的走线不同,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寄生电感,电容,电阻.
电也是有速度.(好像是光速)
(就算没有寄生的电感,电容,电阻等.也很难实现瞬间的徒变.这是自然的规律.就像传说中的UFO在飞行时,可以直角转弯.这是一个违背物理规律的现象.个人认为,惯性定律似乎也可以用来理解电子学,或者是人的心理,习惯,情感)

因此,理想的情况下,电压从0V可瞬间变到5V.但是在us或ns级时间下去观察,它不是从0直接跳到5的,还会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这是一个微观的东西.也就是0-5V所需要的时间,不可能达到几秒钟.只是us级或ns级.(也许串个电感,然后调整电感参数可以实现延迟电传播的时间)

你所说的上升下降沿.应该可以属于一个宏观的东东.他是某一信号的属性.他的延续时间可以是几us或几十秒或几百年或更长.这个取决于这个信号的特性.当然,你用上升/下降沿来理解这个事,也是对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要捕捉到这个变化的MCU应该很少.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所说到的上升/下降沿 通常是指,能够被我们捕捉到,分析到的信号电压上升或下降的变化.像5V电压从金属导线A点向金属导线B点输送.其B点的电压变化,我们通常不用这个名词.

上述观点仅是个人理解.不做为理论依据

网友H:
14楼,无论你怎么做,都不可能从0直接跳跃到1,而不经过放大区____这就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