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罩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做了个电路,信号比较微弱,抗干扰差。想加个屏蔽壳。
电路时这样的:传感器输出微弱信号(nA级),然后经过一个普通的线连在外边的电路板上进行放大,检波处理。刚开始干扰大,测出来的数据也很大,经分析师外界干扰引起的,然后把连接传感器和电路板的普通线换成了屏蔽线,效果相当8错!但我还想更好,想把电路板上的后续信号处理电路加个屏蔽罩,因此问题就来了:
1)我加铜罩好还是铁罩好?我在以前公司看到过类似问题(不是一个部门,没深入研究),看人家加了好像是不锈钢似的罩。但我现在看到一个老外的相关板子加了个铜罩,到底是哪种材料罩好呢?这个罩是屏蔽磁场还是电场呢?看了相关资料说,磁导率高的屏蔽磁场,电导率高的屏蔽电场?那磁场和电场我都想屏蔽呢?(坡莫合金?)
2)罩接地吗?以前公司见到的是接地,把整个罩四周都用焊锡焊在板子地上。现在看以个老外做的相关产品,用的铜罩没接地,老外把信号放大检波部分拿出来做了个4层板子,信号线走在中间层,BOTTOM层覆铜单点接地,板子和其他后续电路用了个单排针连接。有电源、地、信号。单点覆铜单点接地的位置就在这个单排针的地那。整个电路用1CM厚的环氧树脂(黄不拉几的东西)固化,然后把铜罩盖在上边,没和地连接。我分析认为,环氧树脂是为了保持热稳定性,绝缘性更强。铜罩和BOTTOM的覆铜地组合成了个铜箱,整体屏蔽。为什么用铜罩是为了保持和覆铜材料一样,增加屏蔽效果。不知道分析的对吗?
3)因为微弱信号放大检波电路(简称模拟部分电路)用到电源,这个电源入线是不是应该和回路地线、以及模拟部分电路输出(输入到后续电路的信号线)放在一起?模拟部分电路和后续电路地单点连接?铜罩在这个地方开个小口子会不会影响电路呢?

网友A:
A1:都可以,电路中的干扰主要来自电磁耦合,对此铜和铁只要厚度够就都没问题,只要当你的系统中存在交变的磁场时才需要进行磁屏蔽。
A2:应该接地,接地后的效果更好。
A3:如果电源是直流且稳定可以和信号线临近放置,接地点的选择则要看具体电路,未必所有情况下都单点接地就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屏蔽开个小口不会有明显影响。

网友B:
弱小信号放大的抗干扰,其实是有很多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楼主的情况看来只要做好"静电屏蔽"就行了.所提几个问题的看法:
1.一般不必"磁(电)导率"要高的.便宜的马口铁皮就可以"电磁通用".
2.静电屏蔽必须接地!而单纯磁屏蔽可以不接地.
3.接地点的选择也是抗干扰措施之一.屏蔽罩一般可以选择性开孔.

网友C:
不锈钢和铜是一样的,都是磁阻原料。铁是导磁材料。
一般电磁屏蔽用导磁/导电的钢材就可以了,铝材也可以。电气柜都是是这种材料。

楼主:
这个放大检波电路时抗干扰差,我把手张开靠近这部分电路,输出信号计数值噌的一下就上去了,拿开输出的值就是0,难道屏蔽线效果这么好?我以前用的是普通双绞线。
手掌发出这么厉害的干扰?还是因为我的信号太小,容易受干扰!nA级的!

网友D:
屏蔽线两头各绕一个磁环,效果会更好。记住,线一定要绕进磁环里绕一圈。

网友E:
屏蔽材料根据环境辐射源的频率选择,频率较低的需要导磁率较高的材料才能显得有效果。

楼主:
绕磁环恐怕不行,线即短又粗。
最大的辐射源也就是个伺服电机的控制器了。一开机,我那控制板输出数据就噌噌往上跑!

楼主:
整个屏蔽罩试试

网友F:
:PING 1# zkkov2000 A1
A1:屏蔽选什么材料跟辐射的频率有关,因此应该根据你主要屏蔽的是哪段频率
A2:屏蔽接地,我觉得应该接大地,如果只是电路板上的地,效果并不一定好
A3:PCB怎么布局,我觉得应该主要看信号电流的大小和频率,两个地的短接点,肯定是源裆最好。
菜鸟的个人观点

楼主:
菜鸟的观点不予接受,只接受有经验的观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