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一个模拟电路

楼主(2010-07-08):
在这个电路中,运算放大其什么作用,c6电容的作用?当rt1电阻去掉的时候,运放6脚输出为12v,而2脚为0.036v,而三脚为0.003v,为什么?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我的邮箱likuihan@126.com
qq :314925753

顶一下

网友A:
运放当比较器用吧,这电路 悬。

楼主:
通过测试,运放不是当比较器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运放应该是做积分用的,或者是说频点可以通过RT1调节的低通滤波器。C6和PT1就是计算滤波频点的。你吧RT1去掉后,运放的反相端接哪了啊?

网友C:
调节6脚电压,起到稳压作用

楼主:
实际中,6脚电压越高,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越低,至到6脚电压高到三接管截止,集电极电压为0;6脚电压越低,三接管的集电极电压越高;

楼主:
测试结果:设运放器正向和反向端的压差y=v+-v-,当由正y(包含减小到负值)减小时,6脚电压升高,
这个是什么电路怎么分析呀!

网友D:
运放输入两端电压比较,控制Vo,进而控制电流。不知道RT1,RT2这些事什么电阻。
然而这个应该肯定是,(通过这些RT1,RT2)反馈控制Q1集电极电流的。

网友E:
这有点像开光电路 有点分析不清楚  是什么上的电路

网友F:
文氏震荡

网友G:
什么上面的电路

楼主:
是传感器采集,rt1是传感器热丝,pln进入adc

网友H:
有三个RT1不知你指的那个?

网友I:
是积分作用

网友J:
楼主 可否将电路图重新整理下,将参数标清楚一些

网友K:
c6作用:上电瞬间,开启S9012,
运放应该起保护作用,防止rt1开路,烧毁。。。。。
2脚为0.036v,而三脚为0.003v,应该是运放的直流偏置导致,看一下运放的DATESHEET。

网友L(2022-06-05):
感觉像一个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