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flash数据结尾

楼主(2010-07-08):
单片机控制flash ,每隔2分钟写一些数据,每次写之前怎么找到上次写的结尾,接着往下写,然后如何判断flash 已写满。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每2分钟写一些数据,那么频率不算很高...
一般做法么...在FLASH中用一小块空间,将当前FLASH“写指针”的值存入,下次开机时读取该值,并继续往下写,而这是在你“每2分钟”写一些数据后进行的附加操作,当然前提是单片机不会在你写数据时断电...
要搞得可靠些么...每次准备写之前先统计写入字节+下面提到的校验码字节总数,计算好写完后FLASH指针会指向哪个地址,先写入FLASH中特定区域,之后再将实际数据连同该区域的校验码一同写入,需要用到时先根据校验码进行校验,其中先更新指针是为了防止数据写入完未更新指针时断电,造成下次开机再次对该未擦除且已写过数据的区域进行写操作产生错误

网友B:
可以用索引值也就是如楼上所言的“写指针”,也可以用特定的字符串做结尾标志,二者各有优缺点。

网友C:
开辟一段空间做映射表,或者看看磁盘管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