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x80连续写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TE, IO, se, ST, ADDR

在使用华邦W25系列flash时,遇到些麻烦,怎么像一个sector里连续写超过256个byte的数据啊,每次写不会超过256,IO_Write_nBytes()
DstAddr = 0x4000;
u8 pla[20];
for (i=0; i<100; i++) {
    //每次写20个字节(一条事件) ,连续写100次
    IO_Write_nBytes(DstAddr, pla, 20);
    DstAddr += 20;
}
我发现在读出来的数据中,每次到256时数据就错了

#define FlashBaseAddr_SWAP 0x4000
void testflash(void)
{
    u8 i=0;
    u8 pla[20];
    u8 plb[20];
    u32 DstAddr=FlashBaseAddr_SWAP;

    IO_Erase_Sector(FlashBaseAddr_SWAP);

    memset(pla, 0, 20);
    for (i=0; i<20; i++) {
        pla = (u8)(i+1);
    }
    for (i=0; i<100; i++) {

        IO_Write_nBytes(DstAddr, pla, 20);

        DstAddr += 20;
    }

DstAddr=FlashBaseAddr_SWAP;
    for (i=0; i<100; i++) {
        memset(pla, 0, 20);

        IO_FastRead_nBytes(DstAddr, plb, 20);
        DstAddr += 20;
        {
                u8 j=0;
                printf("plb[%d]=", (u16)(i+1));
                for (j=0; j<20; j++) {
                    printf("%#x ", (u16)plb[j]);
                }
                printf("\r\n");
            }

    }

}
plb[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d 0xe 0xf 0x10 //刚好在256出错
plb[1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同上
plb[2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2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3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plb[4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4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2]=0x1 0x2 0x3 0x4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plb[5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5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6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d 0xe 0xf 0x10
plb[7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7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8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plb[91]=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2]=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3]=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4]=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5]=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6]=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7]=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8]=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99]=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plb[100]=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8 0x9 0xa 0xb 0xc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楼主:
我不需要一次性写入256个字节,只是可能连续写超过256个byte每次只写20个字节,可不可以在每次写完插入一个操作,以解决此问题啊???

网友A:
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吧!

楼主:
应用层保证256字节对齐
例如每次只需要写20字节,for循环累加,会出现我说的情况

改为 32个字节 累加,其实这样后12个字节都浪费了,但可以保证256字节对齐,搞定

网友B(2012-06-07):
我也正在用w25x系列的flash,没有调试通,楼主高手,可否把驱动程序发我的邮箱让我参考参考?在此提前谢过了!我的邮箱57460480@qq.com。恳请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