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位 高精度AD采样

楼主:
上次的问题中,16位高精度AD转换现在板子已经重新布过了,DCDC部分干扰较大,模拟和数字分开后,AD : ADS8317 参考: MAX6325 ,现在测量电池电压,每次读数能稳定在0.4V,请问这精度还可以吗??
    还有就是测量加速度传感器出来的电压跳动很大,传感器平放在桌面上静止,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放大后大概在40mV跳动。放大倍数AD620 20倍 OP07 11倍。
请问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本来就不是很稳定,在跳变的啊???现在AD读书应该比较准了,但采集传感器的电压感觉还是不太准。请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2010-07-09):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1.用了AD620为什么还要用OP07?用AD620直接放大200倍没有问题。
2.AD620的C12不应该加,这个电容起到的是微分作用。
3。传感器不准/跳动厉害去找传感器厂家及其参数。和AD部分没任何关系

网友B:
16位,读数稳定在0.4v?如果是稳定在0.4xx还差不多

网友A:
16位的分辨率,2.5V基准,那么应该稳定在38uV。实际能稳在0.1mv级别

楼主:
是0。4mV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