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无法跳出while循环

楼主(2010-07-08):
麻烦大虾们指点下  我的思路是在int0中改变FLAG的值,实现类似开关的作用。但是实际操作的结果是: 执行一次int0 能进入到case1语句,但是不管执行几次int0都无法跳出case1的while循环,求解 本人实在理解不鸟了 程序如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0;
  ...
void int0(void)
{
  ....
  FLAG=!FLAG;
}
  ......
void main(void)
{
  switch(FALG)
  {
        case 0: ......;break;
        case 1: while(FLAG)
            {...}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按道理不会啊,要不就是根本没进入中断

网友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0;
  ...
void int0(void)
{
  ....
  FLAG=!FLAG;
}
  ......
void main(void)
{
  switch(FALG)--------初始为0
  {
        case 0: ......;break; 跳出
        case 1: while(FLAG)
            {...}
                break;
          default: break;
    }
———————程序跑了一遍就结束啦  :L
}
//----------------------------
个人认为应该是主循环没做好

网友B:
另一种可能  程序中断产生的很快  到 switch(FALG)时已经产生过一次中断  那么在case 1: while(FLAG)
            {...}
                break;
时你能不能跳出来就是在撞运气(因产生中断太快而导致FALG值变化实在是太快)

网友C:
应该是主循环的问题

网友D:
很明显是主循环的问题,程序跑了一遍就结束了。

网友E:
怎么只跑一遍呢?下次中断产生时FLAG值不就变了吗

网友F:
将switch部分程序放在
while(1)
{

}
中,才能不断循环

网友G:
哦,9楼改得差不多

网友H:
看看这句话的汇编代码。

FLAG=!FLAG;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无法进入的while循环.............................;P

网友J:
4楼正解

网友K:
应该让主程序进入死循环

网友L:
我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