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看看LIN总线的几个问题!需深入!

楼主(2010-07-08):
各位大侠,我最近正在研究LIN总线,目前有几个问题实在不清楚。

1、LIN 规范2.1中经常用带一个词Cluster,例如:A cluster consisits of one master task and several tasks. A node may participate in more than one cluster.
这里cluster到底怎么理解?

2、LIN规范说从节点可以自同步不需要晶振,现在从节点一般是单片机,没有晶振这个从节点的单片机怎么工作呀?

网友A:
A1:可以翻译为“组群”:一个组群由一个主作业点和多个从作业点构成,一个网络节点可以加入到一个以上的组群。组群可以理解为小的主从局部网,也可以是整个主从网,典型的树状结构。
A2:不需要晶振指不需要高精度的由晶体振荡器构成的本振时钟源,比如可以用陶瓷振子或RC振荡器做本振时钟源以节省成本、缩减体积等,LIN规范可以通过自同步校正误差分布较大的时钟,当然用晶体时钟也没什么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