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11中编译C++文件

楼主(2010-07-08):
请问各位如何在mdk中编译C++文件,问题主要是在头文件上,在头文件中class不高亮显示,编译时头文件中的class显示错误为“未定义标识符”,是否要在C/C++选项中的预定义_cplusplus?尝试过仍然不行。
另外再帮助中的command line指的是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A:
同问…不知hotpower是如何搞的…

网友B:
文件后缀改为CPP

网友C:
文件后缀应该不能随便更改吧

网友D:
不能在C文件里直接include c++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