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菜鸟求助“密保手机”问题

楼主(2010-07-08):
请各位见笑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玩QQ本来就是笑话~~~

俺被盗号许多,没一个保护的,这次终于见到一个可心的号,想多保护一番。

没想到保护坏了~~~只能手机上QQ,电脑上则打出下面的贴图:

请教俺如何解决???

俺QQ的全部要求做了,还是解不开~~~

晕!只能手机上,俺打字太慢,一般在PC上语音聊天。

谢谢各位QQ大侠指导为盼!!!

网友A:
可能是您的 安全等级过高,每次登陆都要求短信验证!降低安全等级即可,稍后贴图!

网友A:
看图:顾名思义就可以了。

网友A:
您可能选择了“验证地点”中的“最大程度保护”, 在网页aq.qq.com中进行必要合理设置就可以了。

说到QQ,其实无论从功能上、服务上还是安全性上,都比MSN要强得多,虽然QQ曾经,而且现在依然很娱乐化。

楼主:
谢谢colinzhang,估计俺是被盗号搞怕了,设置密级过高,每次都需要手机短信。

昨晚姑娘给俺改了改,说“需要验证12小时”,俺刚才还是登陆不了。

晕,千万不要把此号再“瞎”了~~~

俺又申请了几个QQ号,全不如意,一个都没要。

楼主:
终于12小时解套了~~~

初次见面请报名号~~~

大家不要怪俺手脚太慢~~~

网友A:
谢谢colinzhang,估计俺是被盗号搞怕了,设置密级过高,每次都需要手机短信。

昨晚姑娘给俺改了改,说“需要验证12小时”,俺刚才还是登陆不了。

晕,千万不要把此号再“瞎”了~~~

俺又申请了几个QQ号,全不如意 ...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年头,如意号是要买的,或者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