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关于 片选

楼主(2010-07-08):
arm linux 编程最近写一个摄像头驱动,摄像头的数据接在arm的数据总线上(flash、sdram 和 网卡 的数据也接在arm的数据总线上),应该是通过片选来选通摄像头或flash、sdram或网卡等进行读写
但是程序怎么写呢,没什么头绪?!

我的疑惑:
      假如我要读摄像头数据,按道理应该是先选通我的摄像头,然后读取数据,但是,因为数据线时共用的,我得先屏蔽其他选通,以防两设备同时使用总线。可是问题出现了,一旦我屏蔽了sdram,而程序是保存在sdram中的,系统怎么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是不是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10-09-01):
假想一下:
cpu有三根线,分别连接到flash\sdram\camera这三个器件的CS片选端上。而且低电平有效。

假定
flash的地址空间的是0x1000 ~ 0x2000-1;
camera的地址空间的是0x2000 ~ 0x3000-1;
sdram的地址空间的是0x3000 ~ 0x4000-1;
那么,当CPU读写0x1500地址的时候,只有连结flash的CS是低电平,其余两个是高电平。此时只有flash是工作的,sdram和camera是不工作的。cpu读的时候,数据总线上的数据都是来自flash的,而sdram和camera不会来的。在cpu写的时候,只有flash会接受数据总线上的数据,而sdram和camera都不会接受这些数据的。

网友B:
先读摄像头数据,然后再往内存写,就不会冲突了。系统也不可能让你在同一时间又读有写访问两个不同地址。TI的DSP有超级哈佛架构的,有这样功能,但是当前ARM还没有这样的功能

不过我有个疑问,摄像头的接口是并口的么?普通摄像头并口的貌似没有,高端的摄像头比如有些CCD,上面配的数据采集卡一般会用PCI-E或者USB或者1394,貌似很少见直接并口挂在系统总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