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在keil中调用一个不存在的函数,居然可以正常编译不报错,但是会报warning。。。。
奇怪啊,那个函数根本不存在,keil是如何进行编译的???
即使只是在调用的地方,放个lcall,那至少也要那个函数的地址啊。。。
keil有那个函数的地址吗?

奇怪,什么原理呢?

网友A:
这种情况KEIL认为是外部函数,肯定是有道理的

比如有些MCU在出厂时已经有内置程序,用户可以调用这些程序
试想如果产生错误情况,那岂不是没有办法搞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至少该有一个函数的地址啊

是不是说只是编译通过了,但是便没有进行链接,要等链接是时在给这个函数一个地址。
??

楼主:
搞不懂编译的步骤。。。

是不是编译的时候keil只要知道调用函数的名字就可以了,在链接的时候keil再把函数名替换为函数的所在的地址(即在rom的起始地址)???

网友B:
你这个函数一定是形如void f1(void)的简单函数。
keil在编译时对于无参数的函数是可以直接编译的,不报错,但链接的时候肯定会出错啦,找不到地址嘛。

编译的时候只要给个符号就好了,只有到链接的时候才对符号分配地址的。

网友C:
有时是这样的

网友D:
在keil中调用一个不存在的函数,居然可以正常编译不报错,但是会报warning。。。。
奇怪啊,那个函数根本不存在,keil是如何进行编译的???
即使只是在调用的地方,放个lcall,那至少也要那个函数的地址啊。。。
k ...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的水平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还搞不懂函数是个啥玩意!

类比一下  把函数看成变量  不给变量赋值就相当于你说的“那个函数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函数是存在的。

嗨  C语言基础啊!;P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击人啊。。。
不过,感觉你说的好像也不对啊

函数未实现,和变量未赋初值   能一样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打击人啊。。。
不过,感觉你说的好像也不对啊

函数未实现,和变量未赋初值   能一样吗?
引用 楼主:

恩 我说的是可能不对

!!!!

靠什么找到函数 当然是函数地址了

靠什么找变量  当然是变量的地址了

就是说调用了一个指针 怎么会有问题

编译器的编写者 于是就仅仅弄个报警了

楼主:
个人理解,编译时没有生成地址。地址是在链接时确定的。在编译时,估计还是根据名字来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