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MOS-FET,使用在RF 放大

楼主(2010-07-09):
最高工作频率 100MHz  NF(Noise figure)<1dB,此项参数越小越好。

   谢谢!

网友A:
ATF35143不过这个频率很高,不知在你的频段好用不好用。
BR998.双栅的。
你可以去NXP网站找找。,

网友B:
中文网站 TI.com
             NXP.com搜索的时候会提示你按照频率或者通道等选项来筛选合适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