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温控制电路

楼主(2010-07-09):
各位高手,本人想设计一个恒温控制设备,请赐教一下,如何设计电路图,
控制对象是金属加热板,用电阻丝加热,温度控制范围40℃-200℃,精度要求±2℃,考虑用K型热电偶和温度控制器,K型热电偶感应温度后与设定温度比较,当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不同时,温度控制器控制加热电路的开合达到温度恒定,能否给点建议或给个电路图方案,谢谢了。

网友A:
用模拟PID控制就可以了。大概10个运放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每次调整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差的70%

网友C(2013-05-12):
我也在做类似的题目。我用的是简单的51作为控制系统,k型热电偶+MAX6675作为温度采集。但是楼主可以考虑不用单片机,直接将热敏电阻放在电阻丝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