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TI的不道德商业行为

楼主(2010-07-09):
STM32是ST的商品注册商标,但TI却在Google购买这个关键字,把对于STM32的搜索引到TI的网站,我们谴责这种违反商标使用权的不道德商业行为。

网友A:
:)  是不是在第一的都是购买的啊?

楼主:
标注为“赞助商链接”的那些搜索结果是向Google购买的。

网友B:
什么世道。

网友C:
刚才试了,确实如此
应该是违法行为吧.

网友D:
大家看到就点击一下吧,点击后,TI就得掏钱买单。

网友E:
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香版主你的消息太慢了吧

网友F:
哈哈,前几天TI买了PIC16FXXX ... ...
然后上面放了那个25美分的单片机的广告。

网友G:
ti哪买的pic16Fxxx,难道ti以后准备转行当microchip的代理?

网友H:
呵呵,
TI为了向低端MCU产品使用的客户推销其MSP430G系列,
所以就购买了一大堆PIC16XXX,PIC18XXX关键字。

点击以后,指向了MSP430G和PIC对比的页面,
大意是MSP430G速度快,外设性能好,

可是,
既然是低端MCU产品使用的客户,
一般来讲5 MIPS速度足够,
价格是关键,

可是看看MSP430,
可以说外设配置及其抠门,
而且价格不菲

楼主:
问题解决。

结帖!

网友I:
MSP430功耗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