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3.3V的模拟信号调整到0~+3.3V?

楼主(2010-07-09):
对模拟信号进行放大后其范围是±3.3V,然后要进AD转换,准备用芯片内置的AD,范围是0~+3.3V,所以要对模拟信号进行调整。现在按照书上和网上找到的电路试了试,发现不对,一下是我试验的电路,请大家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正负3.3V的信号从A输入,期望从J输出0~3.3V的模拟信号。使用图二的电路时,信号在A点正常,到了U4B的5脚,其负半周信号截止。使用图一得电路时其输出基线不是1.65V,调节R15,其基线会变动。运放使用的是OPA2241。这种电路不能用吗?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A:
1.你的输入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2.这种变换都是线性变换,y=(x+3.3)/2,交流和直流输入略有不同

楼主:
交流信号,我以为是把基线抬高到1.65V再除以2呢。

楼主:
除以2容易实现,在前面的放大电路中把放大倍数缩小到原来的1/2就行了,但是基线抬升就是不能实现,一直不明白。

网友A:
如果是交流的话比较简单,先用电容搁置,再用2个电阻分压,原来对地的分压电阻把地改成1.65V,最后用运放做个电压跟随器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就像我图一中那样子?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看这个图,后面在加个跟随器就行了

楼主:
呵呵,你也用multisim仿真啊,我也是先仿真再做电路。为什么后面要加个跟随器呢,看来要加个跟随器试试,是不是因为我在后面没加跟随器,所以调节电位器的时候基线会动呢?

网友A:
电压跟随器是为了阻抗匹配,输出阻抗小,如果后面的电路输入阻抗很大,也可以不加

楼主:
是这样吗?电阻分压后不用加跟随器了吗?会不会造成1.65V电压的不稳定啊?前面的电容和接1.65V的电阻是不是构成了一个高通电路呢?

网友A:
你的电路和我的根本就不一样

楼主:
额,是我大意了,哪儿电阻该接到后面的。汗。

楼主:
电阻分压后不用加跟随器了吗?会不会造成1.65V电压的不稳定啊?前面的电容和接1.65V的电阻是不是构成了一个高通电路呢?

网友A:
3.3V分压之后要加个跟随器,不然输出有较大误差
如果不加跟随器,那么R2+R3||R4=R1

楼主:
哦,那电路就是这个样子吧,电阻的值要不要注意和前后级匹配呢?

网友B:
上图去掉R1即可

楼主:
上图去掉R1即可
引用 网友B:
去掉R1就真的变成高通滤波了,那还要算直接频率啊。

网友A:
不能去掉R1,不然输出就不是0~3.3V。
有没有R1都是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R1+R2)C.

楼主:
哦,原来如此,基本明白了,做成电路试试。

网友C:
抬高基线,增加一个直流成分就可以了,简单说,用一个加法方式输入给运放,

网友D:
这种电容耦合方**有相移,建议c选1uf

网友:
感觉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先在这里谢谢了,顶一下

网友G:
太高基线

网友H:
参考二极管的限幅应用

网友I:
vout=vin/2+vre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