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流保护芯片

楼主(2010-07-09):
我有一驱动马达的产品,正常工作时,电流只有150mA,当马达卡死时,有500mA,此时会烧坏马达,我的供电电压是4.8V,想在250mA时保护,哪位高人能不能提供一个过流保护的方法?
或者有谁知道有没有250mA的过流保护芯片。
用自恢复保险丝内阻又太大,关断时间又长。
求各位了。

网友A:
过流了以后你打算怎么恢复?

楼主:
松掉负载,就恢复了。

网友B:
我擦··  应该是切断电源

网友C:
搜“限流电路”,一般就是两个功率三极管加几个电阻

网友D:
1.通过外部中断触发 程序控制
2.可控硅

楼主:
不用单片机,

楼主:
我这个是舵机里面用的,所以不可能用大功率的器件,全部得用贴片元件,所以很难搞的,不知哪里有现成的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C:
“大功率”元件就不能是贴片么?而且就你那4.8V250mA,SO-8一类封装都绰绰有余了:lol

楼主:
我用贴片三极管与电阻搭的电路,部是不行,各位能不能介绍一个好的电路?能过流保护的?
最好是有现成的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E(2010-12-17):
我也苦于搜索过流保护芯片, 不是搭电路很难, 只因为搭出来的电路器件多,焊接故障高,并且功耗大,

网友F:
…………

自恢复保险丝,不是吃干饭的!!!

不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