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0-07-09):
上述电路是过压保护电路,其中Vin是电源输入,右端接芯片的电源引脚。光耦的4脚接后续电路,光耦对后续电路没有起作用。请教一下,光耦在此过压保护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不使用光耦,直接将RP15的另一端接地,和使用光耦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上图片了

网友B:
你能把光耦的4管脚后续连接电路发上来么,单凭这张图无法判断光耦的作用。既然用在这肯定有它的道理,一个光耦可比一段导线贵多了。

网友C:
光耦是后续电路检测过压信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你,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B:
哦,恍然大悟,正是利用稳压二极管的特性利用光耦检测过压信号,当电压没超过36V时,光耦没输入电流,光耦不工作;当电压超过36V时,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会有电流流进光耦,光耦工作。如果没猜错的话光耦4管脚在没过压时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不使用光耦,起作用的关键是稳压管。

网友E:
光耦的作用是在过流的时候开启三极管,给后面电路一个OC开路的接地输出信号。

没有光耦这个信号怎么给?

网友F:
高低电平表示是否过压

网友G:
这个电路可以不使用光耦,一般运用光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输入、输出、隔离目的;在这个电路中光耦的2,3连在一起就基本失去了光耦在这个路中存在的实际意义了,它完全可以用有一个三极管来代替.当然如果这个电路要求要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那就别当别论了.

网友D:
如果后级电路的供电是由楼主电路所给,那么这个光耦是无任何意义的,成本、功耗都过高了,将CP20改接在稳压管正极和地之间(也可以省略该电容),RP15连接稳压管正极和地,然后取一NPN型晶体管,基极串一限流电阻接在稳压管正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为输出,功能上将完全等效于楼主电路,因驱动晶体管所需的电流可以远小于驱动光耦的LED,故成本、功耗更低。此时RP15和限流电阻可根据电源电压和晶体管基极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网友H:
初学者 无语

网友I:
电压转换

网友:
应该是光电隔离吧

网友J:
控制输出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