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2010-07-09):
图1

图2

请点击图放大
图1:输入AI0是110V的直流电源,OP1A是个跟随器。
问题1:在8脚后、1脚前的电路部分是个整流器吧?输出为输入的绝对值?
图2:ADVFC32和TLP550
问题2:ADVFC32的Fout引脚输出电压是多大?P15A是+15V
问题3:TLP输出的集电极接5V电压Vcc,6脚输出是低电平吗?

网友A:
基本的你都分析出来了,还想分析什么呢?

楼主:
基本的你都分析出来了,还想分析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我分析是否正确,多谢你的肯定。

网友A:
110V应该是交流电源的有效值吧,ADVF32的输出通过电阻上拉到+15V,输出信号高电平应在15V左右。
光耦的6脚应该输出频率与ADV32同样的信号,幅度是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