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为了给运放提供负电源,需要把开关电源输出的+12V转换成-12V,所以选用了比较便宜的MC34063。
但是外围元件参数选择有点犯难,看了好多的帖子和专门的计算器,勉强凑出来一个电路:

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如果按这个搭建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这个Ct电容,是不是选的越小越好?选多少合适?
Ct(定时电容):决定内部工作频率,Ct=0.000 004*Ton(工作频率)
在用软件仿真的时候,电容越小,最后的纹波就越小

网友A:
这个电容越小,工作频率越高。
工作频率高,输出纹波小,但芯片的开关损耗变大,发热较严重。
所以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取折中值。

网友B:
mc34063的效率本身就不高,发热是正常的。提个建议,电感的取值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