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请问我这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09):
老是执行 WRN_IDL();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网友A:
楼主提问题也这么懒,没说清目的,别人没法给你分析。

网友B:
看不懂,逻辑错误。

网友C:
看到LZ的if好晕的感觉

楼主:
b_I1A等表示空闲,
b_W1A等表示警告,
b_A1A等表示报警。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楼主:
用的是89S53

网友D:
总执行那个肯定是满足执行它的条件:b_I1A ,b_I1B,_I2A ,b_I2B不全为1;b_A1A和b_A1B都为1;
b_W1A,b_W1B中有一个为0。

网友E:
检查逻辑

网友F: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条件不明确,那么只能执行else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