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板子,希望各位能指点其中的不足

楼主(2010-07-09):
这是一块很简单的低速板,布线我不怎么满意,高手应该可以布成单面板。其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U1的pin10处,不好看。R9、R10往上挪一下,U1pin13、14的过孔往上挪一下。

网友:
焊盘最好用线包裹起来

网友B:
建议你加做泪滴!

网友C:
右下的电阻最好和别的电阻方向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收下了:)

网友D:
R,15,16,17,18你换个方向

网友E:
画成单面板,全部电阻改用1/16W的直插,电阻就都成跳线了。

网友F:
感觉三极管的焊盘太小了,焊接可能容易出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