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选择

楼主(2010-07-09):
我想请教一下,运算放大器怎么选择啊,比如OP296和AD648,我看数据手册上都是2路运放,有什么不同吗?
多谢了

网友A:
CMRR和SR等参数都一样么?

楼主:
不一样
OP296
FEATURES
Rail-to-Rail Input and Output Swing
Low Power: 60 mA/Amplifier
Gain Bandwidth Product: 450 kHz
Single-Supply Operation: +3 V to +12 V
Low Offset Voltage: 300 mV max
High Open-Loop Gain: 500 V/mV
Unity-Gain Stable
No Phase Reversal
APPLICATIONS
Battery Monitoring
Sensor Conditioners
Portable Power Supply Control
Portable Instrumentation

AD648
FEATURES
DC Performance
400 mA max Quiescent Current
10 pA max Bias Current, Warmed Up (AD648C)
300 mV max Offset Voltage (AD648C)
3 mV/8C max Drift (AD648C)
2 mV p-p Noise, 0.1 Hz to 10 Hz
AC Performance
1.8 V/ms Slew Rate
1 MHz Unity Gain Bandwidth
Available in Plastic Mini-DIP, Cerdip, Plastic SOIC
and Hermetic Metal Can Packages
MIL-STD-883B Parts Available
Surface Mount (SOIC) Package Available in Tape and
Reel in Accordance with EIA-481A Standard
Single Version: AD548

请高手给解释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B:
这样根据你具体的应用才能选择

网友C:
运放型号繁多,性能各有短长。选择运放,首先需要知道你需要性能达到什么水平。
绝大多数应用,选用普通运放。需要特殊性能的,当然选用具有特殊性能的运放。例如工作频率范围比较宽,就要选择宽带运放(高速运放),精度要求高,选择精密运放,等等。

楼主:
唉,我刚接触这个,还不知道具体带宽需要选多少,精度需要多高,我发现硬件模拟电路太难了:L

网友D:
运放型号繁多,性能各有短长。选择运放,首先需要知道你需要性能达到什么水平。
绝大多数应用,选用普通运放。需要特殊性能的,当然选用具有特殊性能的运放。例如工作频率范围比较宽,就要选择宽带运放(高速运放), ...
引用 网友C:

RET: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