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的响应时间是不是和带宽成反比?

楼主(2010-07-09):
带通滤波器的响应时间是不是和带宽成反比,具体关系是什么?

网友A:
滤波器的响应时间定义是什么呢?不太清楚。通常滤波器的响应有冲击响应和阶跃响应,也没有定义响应时间。
倒是群时延这个参数有些像你说的,表示相位延迟对频率的变化率。

楼主:
是指当输入端输入信号后在输出端测得相对应信号的时间

网友A:
这应该就是指的相位延迟吧,

楼主:
好像不是指的相位延迟.比如在滤波器输入端输入一个信号,而在滤波器输出端测到信号时有一个几毫秒的延迟时间

网友B:
5楼说的好像是延迟线,不是滤波器。

网友C(2010-12-01):
自动控制理论中,带宽越大,响应速度越快;
你说的滤波器延迟时间应该与通过的频率有关吧,也就是所谓的群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