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MAX541做了一个0—5v可调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0-07-09):
后续电路用的是个恒流源与541电压输出,可是纹波很大,大概在10Mv左右,什么原因,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予指点

楼主:
为什么要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L

网友A(2013-02-16):
我这里用是压控电流源,1V对应100mA,应该和你的设计方向差不多。
抖动并不见得很大,因为表本身末位也抖几个字,还没找到更高位的电流表。
这个涉及到几个问题:
1、基准的稳定性
2、DAC走线
3、电流扩展电路
4、检流电阻性能

网友B:
不错呀,现在就能这样

网友C:
重点检查基准源的纹波,建议用电池加电阻分压替代基准源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