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位AD与PWM

楼主(2010-07-09):
20位的AD有人用过吗,效果如何?
89的PWM只有一路嘛怎么说是两路,调一路另一路跟着变

网友A:
我用过CS5550,24位的同步串口AD,大约50块钱一片,电路不复杂,自带Vref,转换速度快,接口方便,还是不错的。
楼主用的89单片机是哪一款的?

网友B:
您用的89单片机是哪一款的?88f516就有3路
引用 网友C:

只有**的份,走的主要是模拟电路的路子。

楼主:
CS5550哪有50块钱,是5块钱吧,我也用此片,才四块八毛钱,
我用的20位AD的片子是,中颖的89F156

网友D:
中颖SH79F165-16KFALASH,512ram,JTAG,ISP/IAP,内置20位高精度差分输入的A/D,内置增益可调的PGA,内部稳压电路给传感器提供稳定的电源,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
上海正勤电子有限公司.WWW.ZENCHANT.COM 021-64836955

网友E:
可以用C8051F****实惠,好用。

网友F:
楼上的感觉一般吧

网友G:
89F156确实不错

网友H:
怎么那么多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