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GPIO_TypeDef Struct Reference

楼主(2010-07-09):
以下内容出自帮助文件stm32f10x_stdperiph_lib_um.chm其中这个数据结构的数据字段
GPIO_TypeDef Struct Reference
[Peripheral_registers_structures] General Purpose I/O. More... #include <stm32f10x.h>

Data Fields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LCKR
__IO uint32_t ODR

Detailed DescriptionGeneral Purpose I/O.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关于这几个数据的解释,help文件里面相当含糊。找ST网站的芯片规格书,GPIO就一笔带过,所以看了还是不明白这几个字段什么意思。谁给我一个详细点的文档?

楼主:
上面乱码:
是这样的文字:
GPIO_TypeDef Struct Reference
[Peripheral_registers_structures]
General Purpose I/O. More...
#include <stm32f10x.h>

Data Fields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LCKR
__IO uint32_t  ODR

--------------------------------------------------------------------------------

Detailed Description
General Purpose I/O.

楼主: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楼主:
关于这几个数据的解释,help文件里面相当含糊。找ST网站的芯片规格书,GPIO就一笔带过,所以看了还是不明白这几个字段什么意思。谁给我一个详细点的文档?

网友A:
哈哈,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结构组合了GPIO模块的各个寄存器,STM32参考手册中有寄存器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