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找到了

楼主(2010-07-09):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用单片机处理的,我的程序逻辑有问题,但是看不出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switch(f){
case ALARM:
    ALM();
    break
case WARNING:
    WRN();
    break
case ...:
...
}

网友B:
switch(f){
case ALARM==1:
    ALM();
    break
case WARNING==1:
    WRN();
    break
case ...:
...
}

你试一下

楼主:
switch 没问题,现在好像是前面的逻辑判断出错。

楼主:
while(1)
        {

                if(b_I1A && b_I1B && b_I2A && b_I2B) //无IDLE报警,高
                {
                        if((b_A1A==0)||(b_A1B==0)||(b_A2A==0)||(b_A2B==0)||(b_P1A!=b_P1B)||(b_P2A!=b_P2B))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b_W2A==0)||(b_W2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有IDLE报警,低
                {
                        if((b_A1A==0)||(b_A1B==0)||(b_A2A==0)||(b_A2B==0)||(b_P1A!=b_P1B)||(b_P2A!=b_P2B))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b_W2A==0)||(b_W2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楼主:
我原来也是用的switch, 后来改成IF了

楼主:
b_Ixx等表示空闲,
b_Wxx等表示警告,
b_Axx等表示报警。
xx表示第几台设备。
其中1A和1B......2A和2B是连在一起的,不同时开关也报警。

网友A:
为了避免逻辑混乱,不要用使用else部分
if(xx && ...) // 报警
{
...
}
if(xx && ...) // 警告
{
...
}
....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读不到IO口状态。
可是我IO口高>5V
低<1V

为什么读不到状态?

网友C:
不知道,没图…

网友D:
低<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