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机调速板上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7-09):
请教各位:我手上有一只24V电机的控制板,能控制正反转而且可以控制电机速度,所发的相片中左边带散热片的是P60NF06 MOS管,图中右边不知名的芯片控制此MOS管的导通频率,此芯片是14引脚,上面的字已被抹去,请问这到底是何型号的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A:
估计是非门之类的芯片,组成的震荡电路,你可以把该IC周围的电路画一下。

网友B:
一般是324。

楼主:
非常谢谢wjzpp和宋业科的热心指导!我对着实物测绘了一下,应该就是楼上所说的324,如果是与非门之类的那么它们的电源管脚与我实际测绘的就对应不上,以下是绘的图。
图是我用PROTEUS绘的,但比例缩小了,看上去有些管脚没画,其实是 点击图形后放大才能看清。

楼主:
我想结贴时,可总提示总分不够需重新分配分值,可该如何重新分配分数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在结题是:你吧题目悬赏了多少分,给人家的分要一致,,,
例如:你设置的是二分, 是二分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在结题是:你吧题目悬赏了多少分,给人家的分要一致,,,
例如:你设置的是二分,             后面就是二分

网友D:
pwm调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