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整数遇到问题

楼主(2010-07-09):
任何显示
定义:BYTE code dis1[]={"jingyehanxing "};
      BYTE code dis2[20];
      long int result=12345;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BYTE i;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10);
lcd_pos(0);//LCD第一行起始地址
i=0;
while(dis1!='\0')
{
lcd_wdat(dis1); //写数据
i++;
}
lcd_pos(0x40);//1602LCD第二行 起始地址
i=0;
sprintf(dis2,"%d",result);//把整数12345转换成字符串“12345”
while(dis2!='\0')
{
lcd_wdat(dis2);
i++;
}
while(1)
{
}
}
结果能显示;jingyehanxing
第二行没任何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呀,请各位指教

网友A:
lcd_wdat(dis2);
----------------
lcd_wdat(dis2[i]);

网友B:
二姨总是将代码中的“”强制剔除的,不知为啥?

楼主:
真奇怪,我是从记事本直接复制过来的,记事本里面有,不明白咋这里没有,呵呵

楼主:
二姨,难道是匠人!哈哈

楼主:
我现在在写一个计算器程序用1602显示,,计算结果显示部分就用的上面的方法,就出问题了,请问谁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网友C:
而且 反斜杠 等也会过滤掉,不应该过滤,应该替换,或者安全的替换。
如果只考虑sql注入,应该用sql转义字符替换。
如果还是不放心,可以替换成汉字的对应符号。

实在不接。。。。
前几天从圈圈的一个回复里面,复制了一个ST的虚拟串口的inf,结果因为有个反斜杠被去掉了,结果浪费了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