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 单片机C语言写的中断程序,TMR0,TMR1,TMR2,AD中断都需要

楼主(2010-07-09):
求PIC 单片机C语言写的中断程序,TMR0,TMR1,TMR2,AD中断都需要  再次谢谢

网友A: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 Timer 0 Interrupt
        if (T0IF == 1 && T0IE == 1)
                {           }
               // Timer 1 Interrupt
                if (TMR1IF == 1 && TMR1IE == 1)
                {           }
                // Timer 2 Interrupt
                if (TMR2IF == 1 && TMR2IE == 1)
                {           }
                // AD Interrupt
                if (ADIF == 1 && ADIE == 1)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0IF == 1 && T0IE == 1 有这样的写法嘛 ? 不解,小弟不材。能解释一下嘛

楼主:
回复 楼主:
T0IE 跟 T0IF就代表TMR0IE和TMR0IF吗?

网友B:
自己查一下所用芯片的具体头文件,头文件里面是什么名称,就用什么名称,有可能两个符号都是可以的,看看编译能否过就知道了。

网友C:
T0IF == 1 && T0IE == 1 有这样从语法角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T0IF==0是真,T0IE==1也是真,T0IF == 1 && T0IE == 1表示是真

网友D:
2楼的方式是对的,但书写还可简化一点: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 Timer 0 Interrupt
        if (T0IF && T0IE)
                {           }
               // Timer 1 Interrupt
                if (TMR1IF && TMR1IE)
                {           }
                // Timer 2 Interrupt
                if (TMR2IF && TMR2IE)
                {           }
                // AD Interrupt
                if (ADIF && ADI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