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测试电容耐压值?

楼主(2010-07-09):
1.电容耐压值是600V,用什么仪器产生高电压测量量;
  从而判断电容质量好坏。

网友A:
用电解电容漏电流测试仪。

网友B:
不知道用耐压测试仪可否

网友C:
耐压测试仪一般输出电压为工频交流,电流达一定值如1mA或5mA或10mA即跳闸。
用耐压测试仪测量电容,除非电容量很小,一般情况输出电压还没有升上去就已经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