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距离和传输速率关系?

楼主(2010-07-09):
问个问题,比如CC1100芯片,说明书上说10mW发射功率下,传输距离250m@2.4Kbps。我想问下,这个传输距离和数据速率之间有没有对应的关系,比如有个公式或者什么的?谢谢啦!

网友A:
理想信道的话可用香农定律计算,但现实信道只能一小段范围内符合,超出之后衰减很大或不能反应香农关系。

网友B:
理想信道的话可用香农定律计算,但现实信道只能一小段范围内符合,超出之后衰减很大或不能反应香农关系。
引用 网友A:

香农定理?只知道香农采样定理

网友A:
香农定律可不是香农采样定律,香农定律也称噪音信道编码定律或信息原理基本定律,在给定信道条件如天线增益、发射功率、环境噪声、误码率等的前提下,香农定律的导出式表明信道带宽和信道接收灵敏度呈反比,而灵敏度下降自然对应着通讯距离的下降,再用另一个公式根据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信噪比、传导介质损耗率等即可得出具体的通讯距离。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其实我也是想问,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值表格,可以大概估算出输出距离,损耗,通信速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A:
你提供的数据就算“经验值”了,但即使基于同一RF芯片平台,因具体电路设计、天线增益和测试环境的影响都很明显,故只能大致参考。1.2Kbps空速、433M、10mW发射功率,较好的接收灵敏度和天线增益,在偏远开阔的农村可以做到800米左右的通讯距离,到城市,即使是在宽阔的马路或广场测试,通讯距离只剩下300多米了,差别就这么大,传输多经和背景噪声是影响通讯距离的重大要素,而该要素不是常量且很难通过常规手段测试取得,故计算或参考的意义不大,对信道本身的直接仪器测量才是有真正意义的。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

楼主:
我可能有点罗嗦,比如说,接受灵敏度和天线增益一样条件下:
情况一:433M,10mW,1.2Kbps;输出距离300M
情况二:433M,10mW,2.4Kbps;传输距离有多少呢?

网友A:
大约200米。

网友C(2010-08-20):
可到ADI的网页下载一个软件SRD,可大致算出通信距离。当然是针对ADI的IC。不过差不多适应其他的IC。如果你做了FEC,可调整你的接受机的灵敏度+2dbm---3dbm.
如果找不到,可联系我了。我注册信息邮箱能用。呵呵。

网友D:
你提供的数据就算“经验值”了,但即使基于同一RF芯片平台,因具体电路设计、天线增益和测试环境的影响都很明显,故只能大致参考。1.2Kbps空速、433M、10mW发射功率,较好的接收灵敏度和天线增益,在偏远开阔的农村 ...
引用 网友A:

跟误码率有定量关系吗?

网友E(2012-05-13):
春阳您好:
  特地注册了211的账户进来找你的邮箱呢!但是没看到你的邮箱,所以在论坛给你留言请教问题。
    我在使用CC1101时,如果单纯的配置为串行同步,X"00",x"0B",--IOCFG2其中GDO2用来表示串行工作模式下的时钟,不支持CRC和FEC数据包功能时,该引脚GDO2能稳定输出预期配置的时钟,而如果在该工作模式下增加了FEC功能,为何该时钟就会断断续续的有,似乎周期性的出现该频率的时钟,周期性的保持一段为0.
回复 网友A:
而在串行同步模式下,数据的输入输出是由这个时钟来进行采样进入CC1101芯片的啊····当这个时钟为低时···数据就进不去射频模块吧? 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求指教。 我邮箱:[email=wuguigongzhu@yahoo.com.cn  当然也可在论坛回复我!不胜感激!wuguigongzhu@yahoo.com.cn  当然也可在论坛回复我!不胜感激![b]
2# chunyang

网友F(2016-11-20):
引用 网友A:
香农定律可不是香农采样定律,香农定律也称噪音信道编码定律或信息原理基本定律,在给定信道条件如天线增益 ...

您好,您是怎么用公式推倒的,能给我讲解一下吗?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您是怎么用公式推倒的,能给我讲解一下吗?谢谢您了

去网上检索吧,我手里现在没有相关资料,公式更是不会去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