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

楼主(2010-07-09):
一般地,我们用光耦隔离的方式控制一个大电流负载,我们只需要用光耦后边的三极管或者MOS管来关断负载的地端。但是我现在需要同时关断这个负载的正端和地端,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但需要使用双光耦或利用外电路实现。

网友B:
呵呵,正好我也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这样的典型例子吗?谢谢!

网友C:
为啥不用DPTR这样的继电器呢?这样的继电器体积上没比光耦大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链接吗?谢谢。BAIDU了,没有找到有关的。

另外,采用光耦的方式是因为动作次数太频繁。

网友A:
上臂接一个下臂接一个不就得了,用一个光耦的话,需要扩展数只晶体管。

网友C:
你看看松下的IM02GR行不?
不过用继电器速度慢些。
我实测数据在3.3ms左右。

网友C:
不好意思,是DPDT型的继电器,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继电器内部是簧-片是吗?

连簧-片都不让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这种方法,但是效果不理想。输出端口容易受外部电平变化的影响。导致我试验用的一个传感器在截至时传感器停止工作但指示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