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X20106输出波形

楼主(2010-07-09):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电路有问题或接收器件不合适导致噪声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ph302,资料大都都是用的这种,再不能用还要用啥型号哦

网友A:
测试接收头的输出看是否有波动即可判知是接收头的问题还是外电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头没有电压的波动,而且我试过几个CX20106都是一样的毛病
CX20106的外部电路都是标准电路,应该不会又什么问题

网友A:
再好好检查吧,“不会有问题”怎么会如此?

楼主:
经过这2天的测试,发现输出的杂波有时候很没有规律,很乱,但还是方波。也有时候会没有杂波,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能解决啊

网友B:
我是个初学者,这两天调试的时候也碰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把接在2脚的电阻改为500欧的滑动变阻器,调到100欧的时候就没那种杂波了。。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你的电路适用不。。。

网友B:
特别提示:
1. 对于CX20106的调试并不是像某些书上讲的那样十分简单,虽然外围器件少,但要做到稳定需要注意细节部分(比如2脚的阻容调试-即增益),另外若有示波器观察实际波形将在调试中很有帮助;
这个是某个网页上写的。。。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1-08-24):
你应该是用了FM,把它改成AM,就一直是高电平,知道接收到PWM,就有一个下降沿,马上又变为高电平

网友D(2015-12-07):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用了FM,把它改成AM,就一直是高电平,知道接收到PWM,就有一个下降沿,马上又变为高电平 ...

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求大神详细说明